三相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3-30):
在三相异步电机中采用星型接法,将U2、v2、W2 短接之后,然后我用万用表测量U1 V1之间是通路,U1 W1之间也是通路,V1 W1之间也是通路(万用表响),这对吗?它们之间都有两个线圈怎么会通路呢? 谢谢 解释一下

网友A:
这就真的搞不清了。

网友B:
同志应该是有几十欧的电阻吧?

网友C:
在三相异步电机中采用星型接法,将U2、v2、W2 短接之后,然后我用万用表测量U1 V1之间是通路,U1 W1之间也是通路,V1 W1之间也是通路(万用表响)。
这种现象是对的,小电机可测电阻,大电机使用电桥,把连接片去掉再测量就不通了!
三角形接法,三相也相通。
下载积分:+2(悠静致远) 真诚感谢!

网友D:
当然是通的啦,你这个不就是Y型接法么,U1-U2、V1-V2、W1-W2是三组线圈,你将尾都接在一想了,那头当然全都是两组线圈,通是肯定的了,线圈用万用表来量,几乎是没有电阻的,
下载积分:+1(悠静致远)

网友E:
通就对了,上电才能正常工作。不通的话不是接错就是坏的,电动机不管星接角接三相之间都是通的。说的表响是不是用的电子表的二极管档,只有测几百欧以上直流阻值才不响的。电机线圈直流电阻不太大的。

网友F:
你做星形连接,相当于两组绕组串联,怎么会不通呢,要是不通线圈就烧了

网友G:
电机绕组阻值都比较小,所以万用表测下来是通路的

网友H:
单独测量三相绕组没问题就可以,接法别接错

网友I:
用电桥测吧,万用表测不准,尤其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J:
星型接法把三个线圈的一端都相连了当然想通了。
!!!

网友K:
如果有一次不通的话,肯定不正常,都通了的话不一定正常

网友L:
一般来说,通过这种办法可以来测量电机的好坏。但是碰到电机匝间的情况,这种方法就行不通了,必须用电桥或精确度较高的表。

网友M:
楼主的马达多少KW?貌似没交代清楚,KW较大的用数字型的万用表测,电阻值基本等于0.可以用指针表测测看。

网友N:
引用楼主悠静致远于2014-03-30 10:55发表的 三相电机的问题 :
在三相异步电机中采用星型接法,将U2、v2、W2 短接之后,然后我用万用表测量U1  V1之间是通路,U1  W1之间也是通路,V1  W1之间也是通路(万用表响),这对吗?它们之间都有两个线圈怎么会通路呢?  谢谢  解释一下

这表明电机是好的,用电阻档测量他们两两的电阻,基本上是一样的,相差不大于1欧姆,如果两两间相差很大,那电机就烧坏了。。。

网友O:
估计上面所说的多为2极电机而不是2P/4P双速风机

网友P:
3项首尾相接

网友Q:
这个是正常的,小电机可以测出电阻,大电机无法测出

网友R:
如果有1对不通就惨了,大电机只有几欧电阻,你用乘1档试试,万能表用好点的

网友S:
1:楼主能听到万用表响声,那说明楼主用万用表“通断档”即二极管档量取电阻。
2:更改使用万用表电阻档量取(最好是指针表)。
3:小电机可以这样量取,大电机要使用摇表和电桥量取。
4:小功率电机阻值大,功率越大电机阻值越小。
  • 下载积分:+1(悠静致远) 真诚感谢!

网友T:
    不要用响的档位,而要用200的电阻档,1.5KW星形引出的3线,两两之间大概8欧姆,2.2KW大概6欧姆,电机越大电阻越小。
  • 下载积分:+1(悠静致远) 真诚感谢!

网友U:
    这让我想到了个问题,如果其中一项绕组短路了那会是社么情况

网友V:
    大功率电机线径粗内阻小,判别电机好坏,用指针万用表档位放在uA档,用表棒测着U或V或W二端,同时旋转马达主轴,此时万用表有电流偏转,偏转向左,请主轴相反转,即为正常,同时用此方法也可判断D3-D6,D2-D5,D1-D4的头尾,

网友W:
    你是没有一点电工基础吗?

网友X:
U1     V1      W1

U2     V2      W2
U1-----U2之间是线圈的头尾,
如果U2 V2 W3短接,那么用万用表测理,U1   V1    W1它们三者之间肯定是通的,如果用精度高一点的仪表测量,它们是有一点阻值的,还过阻值很小。

网友Y:
电机绕组阻值都比较小,所以万用表测下来是通路的,打到电阻档可以测出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