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张硬件接线图!

楼主(2014-03-30):
三菱 FX2N-485-BD 通讯卡
和 安川变频器SI-485 J7通讯板
的硬件接线图!
我试过2种 接线 但是都不行
现象就是按启动按钮后 变频器按通讯给定的频率 启动 运行,
3~4秒钟 变频器就报警 显示警报CE (MEMOBUS 通信错误)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上电 就报警
启动后运行3秒钟换了另外一种报警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通讯板或程序或干扰问题

网友A:
我古计你是通讯过程掉包,你试下不加电阻或换小点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