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0):
请教各位   公司需做一台熔接设备,有一块加热板需控制其温度,要求不高,正负5度都可以接受,请问必需用PID控制吗?用一个简智能温控器去控制行不行?

网友A:
引用楼主long-jun于2014-03-30 18:39发表的 PID控制求助 :
请教各位   公司需做一台熔接设备,有一块加热板需控制其温度,要求不高,正负5度都可以接受,请问必需用PID控制吗?用一个简智能温控器去控制行不行?

正负5度用简智能温控器去控制足够

网友B:
合理安装检测探头的位置,完全可以满足工艺要求。

网友C:
用普通温控可以做到啦,普通温控可正负2-3度的!

网友C:
普通温控都可以设置响应值!

网友D:
用智能温控表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
有什么好的温控器牌子型号介绍下

网友E:
很多的,例如虹润,昌辉,泛达等。。。

网友F:
温控啊,PID不一定好调
  • 下载积分:+1(yuyin775885)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