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0):
有一个0.75KW台达变频器驱动075的刹车马达。最近刹车电阻老烧是怎么回事,匹配正确,是80W750R的.。机器已用一年多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制动电路有点问题?更换变频器试下

网友B:
1,电源问题。2,负载变化。3,变频器故障。4,外部电路故障。

网友C:
变频故障与负载变化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是往复机来的。

网友D:
制动时间太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电源问题。2,负载变化。3,变频器故障。4,外部电路故障。

废话,还有什么问题吗?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F:
是不是负载加大了?

网友G:
0.75KW的电机刹车电阻不应该是外接的吧,这么小的变频器刹车电阻是内置的,不知道你说的是外部刹车还是变频器内部刹车,如果是电机尾巴的外部刹车烧,有可能刹车被异物卡住,导致吸合不严密,电流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0.75KW的电机刹车电阻不应该是外接的吧,这么小的变频器刹车电阻是内置的,不知道你说的是外部刹车还是变频器内部刹车,如果是电机尾巴的外部刹车烧,有可能刹车被异物卡住,导致吸合不严密,电流增大。

是变频器外部刹车电阻。一烧掉就显示OU内部电压过高,有刹车电阻就不会。

网友H:
阻值不变,功率加大

网友I:
建议重点检查一下是否有对地短路,遇到过类似情况最后查出电阻防尘外壳在运行中有抖动碰到了刹车电阻,停车后看不到异常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J:
刹车频繁  刹车电阻散热不良  烧掉了

网友K:
看看变频器不在负载下电阻若发热就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L:
估计电阻不匹配,

网友M:
刹车时间较以前是否调整缩短了,或者刹车电阻选择时按照什么工况选择的功率,短时工作,长时工作,刹车频繁间歇时间短增加功率和散热

网友N:
电阻加大功率看.80W我觉得小了.再说电阻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刹车频繁  刹车电阻散热不良  烧掉了

刹车是很频繁,刹车电阻是固定在电箱外部的,十分钟就把电箱烤漆都烧黑了

网友O:
变频内部刹车回路故障,也不是没有可能
  • 下载积分:+1(大地) 热心助人!

网友O:
    刹车电阻功率小了

网友P:
    建议检查刹车,是否刹车内部短路,或者更换一个刹车观察。

网友Q:
    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是用来消耗电机停机时负载由于惯性产生的能量,来达到保护变频器的逆变模块的目的。
    正确理解这点有利于解决问题;正常连续运转的情况此电阻是不会发热的,如果发热严重说明变频器有问题。
    接下来就是解决电机惯量问题。
  • 下载积分:+5(大地) 感谢分享!

网友R:
引用 网友B:
    1,电源问题。2,负载变化。3,变频器故障。4,外部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