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变频器的通讯参数这样行不行

楼主(2014-03-30):
现在工厂有一台设备上有5个士林SE2系列的变频器,说白了就跟三菱的变频器差不多。现在老板想把这5台变频器用plc加个触摸屏来完成通讯。我的控制要求其实也很简单的,就是在触摸屏上设置变频器的设定频率,并且要监控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电压,输出频率,并且具备过载报警的监控,启动信号由外部的正转端子来控制。我看了说明书上有个操作模式参数Pr79,如果等于3是通讯模式,频率给定和运行都由通讯给定。如果等于6,那么目标频率由通讯给定,外部端子控制变频器启动。根据说明书上这么说,那么根据我的控制要求,Pr79我应该就设定为6,其他的通讯参数就照着设定就是了。请问大侠们,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吧,应为我是第一次做啊,通讯协议我准备选择的是士林自己的协议啊。

网友A:
操作模式参数Pr79 = 3 ,是指选择的是网络通讯,其实 操作模式参数Pr79= 3 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一样,
还有一些参数需要设备的,不是这么简单的 。
我也只知道这么多了!
什么时候你通讯好了,分享一下吧!

网友A:
其实你没有必要选择通讯啊,单个的启动也可以的,外部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