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不了DRVI指令

楼主(2014-03-30):
我在works2中,新建了一个FX2N的文件,我发现我用不了DRVI指令,只能用PLSY指令,谁能告诉我为什么用不了DRVI指令啊。。。。。。。。。。。。。。。。。。。。。。。。。。。。。。。。。。。。。。。。。。。。。。。。。。。。。。。。
wang1915870

楼主:
那2N用什么指令来控制步进电机呢?

网友A:
用PLSY,可以进行定位的,不过频率不是100K,而是20K
自我解救

网友B:
貌似2n的不支持这条指令,而且频率只有20K 1N应该可以到100K

网友C:
2N根本就没有这个指令,所有关于定位的指令都不能用。只有发脉冲的指令,如果要定位 ,还要买定位模块。

网友D:
2N没有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

网友E:
每天一点点

网友F:
FX1S的可以

网友G:
1楼 发表于: 前天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2N的不支持

网友H:
FX1N,FX1S都可以用DRVI指令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