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FX2N步进电机的控制范例程序

楼主(2014-03-30):
FX2N系列用不了DRVI指令,我想问一下,在2N系列中用什么程序控制步进电机的定位。

网友A:
加定位模块

网友B:
用PLSY可以进行定位的,不过频率不是很高,也就20Khz
自我解救

网友C:
有步进电机专用的控制器呀!
改变脉冲数值可以控制移动速度和距离,并且可以顺序多段速控制,还可以选择定位方式控制。
PLC控制开关量就可以了。

网友D:
用PLSY或PLSR可以进行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