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0):
圆台工作,多个气缸配合工作,圆盘由步进电机控制转动,转动是靠程序来控制还是直接在外部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如果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话,怎么能让程序中的动作和电机的转速配合,新人求解,求大神指导。看了一下别人的程序,貌似经常用到SFTL指令。移位指令能控制电机????

网友A:
如你上面所说真不好用变频器控制,用移位指令当然能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B:
到底是步进电机,还是变频器加电机?

网友C:
要用程序控制电机
不管是普通电机或是步进电机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