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0):
求教各位大侠:
              我用了S7-300的plc,触摸屏是西门子的TP 177B,想在触摸屏上显示系统时间(当前实时时间),时间从plc上读取,使用plc的系统时间,如何操作,希望给出梯形图,我做了一个,可是完全实现不了,请用过的朋友帮忙,非常感谢!!
广交天下朋友,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从事电气方案设计,做运动控制,惯用西门子、欧姆龙、基恩士
软件共享、技术互助、项目合作请关注公众号:九纹荷(fshshu )

网友A:
可以使用SFC1系統功能,或者可以直接使用OB1里的临时变量~~
感谢一楼热心帮忙,这个可以像S7-200那样直接在OB1中写吗?我用了SFC1系统块,可是屏上的时间信息没变,其中也做了屏与PLC 的连接设置,SFC1有什么讲究么,我刚接触这东西,在DB3中定义了一个数据类型为DATE_AND_TIME的变量,MYDATE_TIME,然后作为CDT端的输出,另一端用了MW100,在OB1中调用了下,PLC中就做了这些工作,请问这些是不是还不够啊(针对PLC),再次感谢,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B:
嗯,这个需要读取系统时间,采用SFC1。SFC1读取的时间数据以字节形式存放到你自己制定的数据块中,其中,前6个字节分别存放为年、月、日、时、分、秒。
程序:
      CALL  "READ_CLK"                  //读取SFC1
       RET_VAL:=MW102
       CDT    :="SYSTEM-TIME".TIME2  //时间存放数据地址(数据类型:DATE_AND_TIME)
      NOP   0
你的触摸屏在连接--区域指针中定义连接到"SYSTEM-TIME".TIME2
修改cpu时间,在线后点击plc--日期/时间设置--设置时间。
真诚感谢!感谢您的帮助,我大体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刚开始,SFC1存放的地址有问题,CDT后的地址写入后是红色的,几次修改后,倒是好了,可是下到PLC上后,没有看到想要的结果,程序下进去后还要在PLC中进行什么设置吗,我也看了几个例子,然后我直接用了DB3(DB1,DB2都用了),没有做再次的处理,这个有问题吗,我是刚接触S7-300,没基础,时间仓促,也没多做研究,有写问题问的比较外行,让您看笑话了,多担待,再次感谢您的热心帮助!!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热心帮助,我大体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可是具体实施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请教:在上面的程序中,CDT="SYSTEM-TIME".TIME2,我写的是 CDT="DB3".MYDATE_TIME,写进去后系统显示的是红色的,也就是不对的,修改了下(程序没在跟前),具体写法忘了,系统显示的不再是红色,对触摸屏进行了设置后(TP 177B),把数据下载到了屏和PLC,中,结果,屏上的显示时间仍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系统时间,因为这款产品是出口的涉及到时区的问题,也希望到目标国后能从触摸屏上更改时间,包括屏的时间和PLC的系统时间,今天又搞了一天,还是没个结果,第一次用S7-300,真是现学现用,问题很多,请多多帮助,再次感谢!!
广交天下朋友,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从事电气方案设计,做运动控制,惯用西门子、欧姆龙、基恩士
软件共享、技术互助、项目合作请关注公众号:九纹荷(fshshu )

网友C:
看手册,再调试。
如何用 SFC1 (READ_CLK)读取时间和日期以及如何用 SFC0 (SET_CLK) 设定系统时间.pdf (156 K) 下载次数:553
感谢您的帮助,弱弱的问一句,您有S7-300的安装包吗,我的系统是win7的,原来的安装软件用不了了,这次项目做的贼麻烦,只能上班时间用公司电脑做,还不一定有(大部分电脑没S7-300的软件),谢谢,我QQ:2634093682,非常感谢
  • 下载积分:+5(青春终败红尘)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
    广交天下朋友,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从事电气方案设计,做运动控制,惯用西门子、欧姆龙、基恩士
    软件共享、技术互助、项目合作请关注公众号:九纹荷(fshs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