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进水的S7200PLC更换FLASH到新的PLC上?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4-03-31):
有过进水的S7200PLC更换FLASH到新的PLC上?
有图片看看 哪个芯片是FLASH芯片哪个存储的是梯形图 哪个存储的是密码 更换的版本问题等
又一次我把最上面的一块板子 直接替换的 不成功

网友A:
可以把它拆下来换到新PLC上试一下

网友B:
必须是同一个型号的才能替换

网友C:
这种能修好的可能性小
天行健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119543] 可以把它拆下来换到新PLC上试一下
恩 谢谢 解决了

有过进水的S7200PLC更换FLASH到新的PL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