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编码器A,B两相断线的问题?

楼主(2014-03-31):
因为编码器的信号线在拖链里面放着,运行一段时间会发生断线的问题,当断线的时候,编码器的A,B两相都不会采集到脉冲,这个时候数据不会变化,会停止不动,就是想在程序中怎样编写程序检测数据停止不动没有变化?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0.5秒的间隔传送脉冲数到字里,然后在规定时间内比较脉冲数是否相等
不错,可以尝试下,有实例可以参考下吗

网友B:
可以用扫描周期脉冲做数据比对
扫描周期不好弄吧

楼主:
实际在运行中,编码器的旋转的速度还不一样

网友C:
采用的如果是S7-200PLC可以利用时间中断测量,比较脉冲数,判断是否计数正常,只要有数表明计数正常,如果为0计数停止

网友D:
A B相同时断的几率比较少些 成对检查下
规定时间内数值 > 某一个值 认为正常
其实编码器 A B 相都可以同时接多个 输入点
以上是治标 用好的线不易断就治本了 规定时间内不管好坏换线也是个办法

楼主:
今天做了下试验,100MS中断,读取编码器的脉冲数跟上次的做比较,顺利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