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1):
两台三菱Q03UDE PLC 内置以太网通讯 有人会吗
今天按照说明书上写出来的程序  调试有问题  打电话给三菱技术支持  墨迹半天居然来一句  他们不知道让我自己研究  服了!

网友A:
什么问题能把热线都问哭了?

网友B:
呵呵  看一下CPU 内置以太网通讯   这个我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看一下CPU 内置以太网通讯   这个我做过
附件: 发送端.zip (13 K) 下载次数:1795
附件: 接收端.zip (12 K) 下载次数:1587

网友A:
说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问题?

按照三菱 内置以太网手册 套接字 就是把程序灌进去后   自己测试启动M1000  后M1002 常ON
打电话问三菱技术支持 说只ON一个周期  就置位SD1288.A  ON 然后就可以执行发送程序。
测试好几次网线也换过了 就是SD1288.A  不会ON
三菱技术支持说程序没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真没问题  最后来一句他们搞不定  让我自己研究   我去、、、

网友C:
别问三菱技术支持了,问问经销商。我也在研究这个,你是加了个HUB来联网吗?我的更复杂,还有三菱工业机器人联网

楼主:
加了个HUB来联网  比如 把 一个PLC 里面的 D500资料放到 另一台PLC D200里面 。

网友A:
SD1288说的是与集线器或外部设备连接状态

楼主:
是的 每个指令的意思我也知道  就是放一起  测试就不行了

网友A:
这么看来HUB接口灯已亮,PING也通过?

网友C:
你是设置成多CPU那种模式吗?

楼主:
没有啊  你可以下载程序看看   设置应该是没问题吧

网友C:
我下载程序试了,按手册端口什么的都设置了,D500也没有接收到数据,我在想是用这种方式吗?三菱没有一个特有的变量区来实现数据传输?像S7-300那样,通过组态,有自己的通讯区

楼主:
三菱有是有的   net H     CC-LINK  都可以 就是需要增加成本
目前这个方案是最经济的  就是程序太复杂   三菱客服还不愿教你  给你提供的样例是错误的  不知道三菱是这么想的

网友A:
只是很奇怪楼主的反应!
知道每句的意思,确不知问题所在?
建议楼主找个可用的网络,用一个CPU,设个没人用的IP地址,插上去,看看SD1288的状况

网友C:
我看了好像只能用SOCKET通信模式,这种模式编程太费劲。再看看手册研究研究吧 ,中文有错误下载了个英文版本的,我先看看有没有帮助。

楼主:
PLC 发到现场去了  要测试只能去现场测试了

网友C:
我擦 那完了。我的PLC刚到。我看手册如果两个Q03UDE 和一个GOT、几台电脑组网。GOT和PLC可以通过MC协议通讯。
CPU和“通信对象设备X”通讯是通过SOCKET。手册上“通讯对象设备X”是指CPU吗?端口参数设置完,程序里怎么去确认,手册讲的不太详细。

网友D:
这个去年刚好搞过,用SOCKET通信模式,参考LCPU的内置以太网通讯手册(因为是中文的)。有几台通讯,测试过断电断网如何判断状态和通讯中断后重新打开端口恢复通讯。程序周二上班我找下。

网友E:
其实这个很简单 这要有通讯程序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E: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只要有通讯程序两台CPU就可以通讯了

楼主:
bogegongkong   麻烦了

网友F:
我也需要,謝謝

网友C:
等程序啊

网友G:
Socket Communication English.pdf (726 K) 下载次数:851    QnUDEHCPU Socket Com.zip (13 K) 下载次数:757    QnUDEHCPU Socket Com1.zip (13 K) 下载次数:702

网友H:
端口1000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attachment=120242]  [attachment=120243]  [attachment=120244]

先谢谢了  我去现场的时候测试一下

楼主(2014-05-20):
测试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I(2021-05-07):
引用 楼主:

网友I:
引用 网友G:
[attachment=120242]  [attachment=120243]  [attachment=120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