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轮排线间距和速度程序怎样做?

楼主(2014-03-31):
1、排线:由电动滑台控制线轮前后移动量,来控制排线间距大大小。
2、转速:由变频器控制主轴速度。
3、转速和电动滑台按比例运动。
防线轮逐渐减小,收线轮逐渐增大,在保证排线间距恒定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线轮恒速运行?
能否实现无极调速?

网友A:
具体描述下动作

网友B:
楼主有了结果了吗

网友B:
这个主要是两边容易乱线

网友C:
可以啊,排线台最好是用伺服去控制,具体看动作

楼主:
1、电机减速机和转动主轴(安装线轮用)安装在排线台上,下面有定位导轨。
2、电动滑台拖动排线台,往复做直线运动。(由伺服控制移动量)
如;排线间距设为0.4mm, 线速度3米/秒。主轴转速提高,电动滑台速度也要提升,
需要精密排线时,只能多段分级控速。
能够实现无极调速,并且保证排线间距不变吗?
3、做精密排线时,哪一种机械传动方式较好?
a.被卷线材定位,电机减速机整体往复移动方式。
b.电机减速机定位,被卷线材往复直线移动方式。
除了上述2中还有更好的方式吗?
请大家赐教!

网友B:
我也是用伺服做的,但是我收线是带形状的线,换向时线总是排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