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1):
威纶通TK6070ip触摸屏那个USB下载线好松,每次下载都提示检查USB下载线!当USB线插入时压根没有提示安装驱动,官网貌似也没有驱动下载呀!求大神告知!

网友A:
换一条USB线试一下,可能是通信线有问题哟,要不就是屏上的USB端口被插坏了吧。电脑跟屏连接第一次时驱动是自动安装的。
真诚感谢!本人新手,最近在学PLC与威纶通触摸屏TK6070iP!有几个关于威纶通触摸屏的问题请教,望大神解答!一,我用的EB8000软件离线仿真,所有元件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触摸屏上一些元件显示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一些元件没有任何显示(如位状态指示灯,数值显示等)!二,在触摸屏与三菱FX2N通讯时无法通信,用的通讯线为485转422的通信电缆!请问这个通信方面有需要注意和设置的地方吗?期待您的解答,表示万分的感谢!!!
  • 下载积分:+1(扑克脸的笑容) 真诚感谢!那个是它自己 ..

网友B:
    是不是第一次提示新硬件的时候你点了取消,以后不再提示
    把触摸屏插上,在我的电脑点右键,选择设备管理器,点串行总线控制器,里面显示黄色的就是你的触摸屏,然后在那里点右键,选择更新驱动,就可以安装USB驱动了
    我上次就是这样搞定的,这是大概的步骤。你试试吧
  • 下载积分:+2(扑克脸的笑容)

网友C:
    威纶的USB接口有两种,一种是不能直接用电脑下载的,只能读取U盘内做好的数据
    真诚感谢!本人新手最近在学PLC与威纶通触摸屏TK6070iP!有几个关于威纶通触摸屏的问题请教,望大神解答!一,我用的EB8000软件离线仿真,所有元件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触摸屏上一些元件显示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一些元件没有任何显示(如位状态指示灯,数值显示等)!二,在触摸屏与三菱FX2N通讯时无法通信,用的通讯线为485转422的通信电缆!请问这个通信方面有需要注意和设置的地方吗?表示万分的感谢!!!
  • 下载积分:+1(扑克脸的笑容) 真诚感谢!

网友D:
    威纶TK系列的屏mini USB口很容易坏,都碰到好几个了。
    一般拔线时最好先关屏的电后再拔,这样减少口坏的可能。
    自我解救

网友E:
    我的屏今天也是USB口坏了,真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