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GT designder3 有没有长按画面切换开关

楼主(2014-03-31):
如上图,是pro-face制作的,长按三个红色方框内的按钮,5S后切换到指定的产品资料画面,不长按5S就不能切换。
请问GT Designer3有没有这个功能呀,有的话要怎么设置?请教各位大虾,谢谢!

网友A:
可以在PLC里面设置时间值,到时间再来调用画面
您能给我提供一个“三菱的GT designder3 长按画面切换开关”的例子吗?

楼主:
那切换画面开关是不是要指定辅助M?

网友B:
有这个功能,以开关按钮为例,在扩展功能里--延迟那里面设置你的延迟时间就可以了。而且GT系列的按钮都可以有组合功能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