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那么一天

楼主(2014-03-31):
信捷PLC :   BMOV D4000[D100] D0 K40   能用,而三菱PLC却写不出来.这是为什么呢?三菱的指令不能用指针式的寄存器吗?
   求解
   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总有那么一天于2014-03-31 19:32发表的 三菱PLC与信捷PLC的BMOV指令,求解!!谢谢 :
信捷PLC :   BMOV D4000[D100] D0 K40   能用,而三菱PLC却写不出来.这是为什么呢?三菱的指令不能用指针式的寄存器吗?
   求解
   谢谢!!

三菱:   BMOV  D4000Z0 D0 K40

Good Luck~
找到了Z0是变址!谢谢
!!

网友B:
可以用BMOV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