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助,SFC图转移不正确

楼主(2014-03-31):
求大神帮帮忙
SFC图转移不正确 在使用gx developer的时候
见图如下

网友A:
图一要在15处加转移条件,16处加个状态器才可以实现。图二状态器S10--S19用于位置回零,应
改为S20开始的状态器。
我想再问你一下,图二 我换成了S20开始的 还是不可以

楼主:
SFC图转移不正确 图见下面

网友B:
你的状态里面有程序吗?感觉你的状态里程序都是空的。

网友A:
你把程序的要求发给我,还把你写的发给我,我看看在作修改。

网友C:
共同学习
求助,SFC图转移不正确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