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 中 必须要有 jump 指令吗?

楼主(2014-03-31):
三菱sfc 中 必须要有 jump 指令吗? 为什么我没有jump指令 整体转换转换不来,新手求大家帮助一下呀?在线等呀。。

网友A:
不是非要跳转,你的指令里面有错误的地方。
那为什么 在SFC中 我没有跳转 就编译不成功,我写个跳转就编译成功了呢?

网友B:
需要跳转才跳转,结构无错误才能编译成功。
那为什么 在SFC中 我没有跳转 就编译不成功,我写个跳转就编译成功了呢?

网友C:
肯定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A:
把你程序上来看看。
上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