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西门子200PLC上传回来,再下载要下哪些?

楼主(2014-03-31):
请问西门子200PLC上传回来后,修改了一小部分程序,再下载回去,要下载哪些?程序块 数据块 系统块,配方?都要下载吗?多谢师傅们。

网友A:
若是只改了一小部分程序,只下载程序块即可,若是只修改数据块,只下载数据块即可,若是只修改系统块,那么只下载系统块即可,修改那个块就需要重新下载哪个块

网友B:
同楼上。
提个醒:
如果只改了程序,记住把数据块去掉。
否则把已经设定的数据清零了有时候很麻烦的。

网友C:
学习了,以前到没注意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