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L 手册 指令讨论

楼主(2014-03-31):
三菱Q/L 手册 指令讨论,公司的设备是用三菱 L 系列的,有一个指令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ICPREWR1 , ICRNWR1 , ICCOVWR1 .
望高手指点, 我找了manual 三菱 Q/L 公共指令篇,里面没有找到 ,估计是什么 网络指令 ,但通讯模块的指令我也看了,也没有?、

网友A:
对指定CH 的环形计数器下限值以及环形计数器上限值进行设置。

网友B:
1楼各种疑难指令都知道呀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1楼的兄弟能否给一下,这个指令的出处呢!~!
或贴图一张

网友C:
输入自变量EN: 执行条件
s: 预置值设置( 常数) 或者存储预置值设置的软元件的起始编
号
输出自变量ENO
以下为M0 变为ON 时,将10000 设置到CH1 的预置值设置中的程序
ld m0
icprewr1 k1000
请参见《L系列编程手册特殊指令》,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