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1):
我们公司的一个包膜设备上面安装的安全光栅出了问题,由于光栅给plc的常闭信号参与控制(光栅上升沿给plc启动准备信号,按下开关后机器开始启动,正常情况下是阻挡光栅停止并复位,但是现在老是出现中途停止并复位而期间未碰触光栅,经查证更换光栅后机器能正常使用,注:公司几十台机器都出现上述问题,更换光栅后机器都回恢复正常使用,原来的光栅是通过光对射达到同步,而后来更换的光栅是通过信号线达到同步,前一种光栅是在使用几天至十几天相继出现问题,后一种光幕曾经也使用过,从未出现问题),求高手帮忙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常熟崴立

网友A:
有光源干扰了啊!
  • 下载积分:+5(15850835542)

网友B:
    安全光栅我以前用过,是基恩士的。光栅在使用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它们之间的发射和接受的角度,因为红外线都是通过比较小的孔径穿过的,机器设备的震动都会影响到它的正常使用。
    看过你对问题的描述,感觉可以通过以下2点排除。
    1)重新调整发射、接受位置和角度。
    2)重新修改控制程序。
  • 下载积分:+5(15850835542)

网友C:
    "原来的光栅是通过光对射达到同步,而后来更换的光栅是通过信号线达到同步",这句话说的有点难理解。2楼正解,基恩士的光栅传感器很不错。

楼主:
    感谢2楼,应该是震动的问题,1楼所说光源干扰的因素此前以被排除,不过同样感谢你指导
    常熟崴立

网友D:
    这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2楼,应该是震动的问题,1楼所说光源干扰的因素此前以被排除,不过同样感谢你指导

    做膜的设备也能震动把光栅干扰,啥设备这么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