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3-A与MR-J3-B

楼主(2014-04-01):
三菱的伺服,J3A与J3B型,A为普通脉冲的,B为网络型。这个说法对不对?
那么B型可以用PLC给脉冲控制吗?不通过网络。
我是菜鸟。

网友A:
如果对照三菱以前的型号,那是不可以的,除非新型号例外。
QQ106748835

网友B: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可以,J3B与SSCNETIII光纤网络配套使用完成控制
配线很简单,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