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通讯求助

楼主(2014-04-01):
各位好!昨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帮我讲解一下,厂里边有一台设备使用的S7-300PLC控制,在触摸屏上操作时,开关量能够正常操作,模拟量却不能正常操作,具体表现为,所有电机均能正常启动,只有一台直流调速电机不能启动,所有条件均满足了,在触摸屏上进行调速时也能操作,但电机就是不会启动,后来只有让厂家来人处理,最后确认是MPI电缆电压不足,更换电缆后正常,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将来在出现这种情况该如何判断呢?损坏的电缆还能修好吗?谢谢!!!

网友A:
不解,遇到这样的问题还真的束手无策。学习。。。。。

网友B:
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通过在线监控就会知道问题所在。
楼主说的该设备对位操作有效,而对I/O域操作无效。最后确定为通讯电压不足的理由总感觉欠强,虽然这个结果是厂家客户的最终结论。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品牌的触摸屏设备,二者之间的通讯距离是多少?
个人感觉可能的原因是通讯电缆连接的接触不良(中间存在破损什么的)或者通讯口连接器存在接触不良的概率大一些。
一般通讯电缆都可以自制的,修复的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