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1):
搞工控不自学不行,因为你一天不学你就落后了,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特点

网友A:
这个简单,2条IF语句就可以呀!
多年单片机开发经验,C51,AVR,ARM等多种单片机软件与硬件设计!
如有需要请联系QQ 121638563

网友B:
说实话,这个计时器要按照plc原理来做的话还真是不好做

网友B:
如果不按plc原理做个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C:
用if语句就可以判别了,程序很简单,延时可以用定时器,然后中断处理,给标志位。也可以用delay,也就是函数做软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if语句就可以判别了,程序很简单,延时可以用定时器,然后中断处理,给标志位。也可以用delay,也就是函数做软延时。

照你说的方法做了一个,但是不稳定。。。。有时候有效果有时候没有

网友D:
好久没有写过单片机程序呢,记得以前做过,做一个定时器中断,比如10ms,不停扫描xo,x1,检测到有输入后,过约100ms再检测有没有输入,这样做防抖动处理后,确认X0,X1输入后才启动延时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久没有写过单片机程序呢,记得以前做过,做一个定时器中断,比如10ms,不停扫描xo,x1,检测到有输入后,过约100ms再检测有没有输入,这样做防抖动处理后,确认X0,X1输入后才启动延时处理。

正解,用单片机的话消抖必须做得好,还有就是死循环必须做好,避免程序跑飞。那么这种简单程序100%可以满足好的

网友F:
7楼正解,PLC有8-10MS的防抖,单片做的话要加上。

楼主:
有没有大神可以写个源码来看看啊

网友D:
以前写着玩的,好像4X4键盘,51单片机的,改动一下就可以
附件: 状态机扫描键盘一.rar (35 K) 下载次数:27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写着玩的,好像4X4键盘,51单片机的,改动一下就可以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