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K0作为件元件的吗?

楼主(2014-04-01):
k0---->---这里的K0是什么元件?谢谢!

网友A:
要看是哪里的K0

网友B:
编程中横档的触点数超过了设置值9或11时,会自动生成一横档的,你这个K0应该是连接上下的作用。
下载积分:+2(sunrise) 真诚感谢!

楼主:
二楼正解,这个K0就是起一个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的。这一横档正好是在第九个软元件后有一个K0加箭头,然后转行再一个K0加箭头,后又有一个软元件,再输出。谢谢二楼!

网友C(2014-06-16):
连接上下行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