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S协议

楼主(2014-04-01):
描述:控制程序
描述:控制符号表
我司有一台变频器,用的是USS协议控制,打手动时,可以启停,自动时,也可以启停。但在自动状态运行时间长了(大概一天)后,就不能停机,安急停都没用,自能断电。求高手指点
我把控制程序给你看看,还有符号表
我检查了2014和2041都是缺省值0,现在我用的是我另一条线的变频器,可以停止

网友A:
在自动状态下,变频器的启停是通过USS通信控制的吗,要是的,你就检查P2014是不是等于0,要是等于0就是设定一个值,比如6000(6000代表6000毫秒,也就是说变频器在1秒钟内没有收到上位机发送的报文,变频器就会报故障)在自动状态下不能停机,要是变频器也没报通信故障,那就证明不是通信的问题,而是上位机控制逻辑的问题,检查程式以及外部信号吧。

网友A:
看你这个图也没啥用,先检查P2041,确保在不能停机时候,通信是不是正常的,要是正常,就监视程序,VB382是否等于3,Q4.1是否断开,要是这些都正常,你就得检查变频的命令源在手动跟自动之间是怎么切换的,是不是在不能停机的情况下,命令源压根就不是通过USS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