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CCD镜头与三菱PLC用什么通信方式

楼主(2014-04-01):
各位大哥,有谁做过PLC与CCD通信的项目,给小弟一点建议,我现在有个项目是CCD与三菱PLC配合的,请问有些什么是需要注意点。

网友A:
一般都是给I/O信号吧,其他数据你也处理不了

网友B:
给I/O信号也能控制了

网友C:
I/0对接可以,三菱专有协议也可以,三菱的以太网协议不知叫什么,反正能通讯就可以

网友D:
RS232。
一般来讲带CCD的都需要抓Mark做补位修正处理,PC处理之后通过RS232通讯丢数据给PLC。
如果不是这样的,当我没讲。

网友E:
自由口协议

楼主:
谢谢各位,我看了下案例,还是想用无协议通信,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