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PLC断电 新手求教育

楼主(2014-04-01):
如图所示:
台车往复 行至一半的位置 PLC突然断电了,通电后程序如何继续, (FX1N 40MR)求详解

网友A:
1.如果往右边走,开始走的时候Set M0,Rst M1,走到结束位置的时候Rst M0,走一半的时候掉电,则再送电的时候M0是ON的状态。
2,如果往左边走,开始走的时候Set M1,Rst M0,走到结束位置的时候Rst M1,走一半的时候掉电,则再送电的时候M1是ON的状态。
3.请将M0,M1设置成断电保持类型。
4.送电的时候判断M0,M1的状态来决定是往左还是右走。
5.有很多种办法,请自己思考。

网友B:
这得看你希望它是怎样的运行方式,可以设定

网友C:
楼 发表于: 5小时前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1.如果往右边走,开始走的时候Set M0,Rst M1,走到结束位置的时候Rst M0,走一半的时候掉电,则再送电的时候M0是ON的状态。
2,如果往左边走,开始走的时候Set M1,Rst M0,走到结束位置的时候Rst M1,走一半的时候掉电,则再送电的时候M1是ON的状态。
3.请将M0,M1设置成断电保持类型。
4.送电的时候判断M0,M1的状态来决定是往左还是右走。
5.有很多种办法,请自己思考。
说的不错啊

网友D:
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计数器等都用断电带保持的,就可以了

网友E:
根据你的需要来设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