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1):
手边有一块电路板,通过接收编码器信号可以输出一个ON-OFF间断的开关量24V信号,我用万用表测过,的确是24V间断信号,我在这个信号上并联了一个24V固态继电器,虽然固态继电器上的小灯一闪一灭,但是触点不动作,我测了下信号两端电压变成了15V,之后我换成OMRON的普通继电器,同样不动作,信号两端的电压变成了6V左右,这是为什么呢,烦请高手解答,小弟在此拜谢~
另外补充一下,此电路板我用了个2.5A 24VDC的开关电源,应该不存在电流不够的情况

网友A:
确信是开关信号?还是脉冲信号,宽度多少?

网友B:
带负载能力不足或开关动作频率太快,继电器来不及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负载能力不足或开关动作频率太快,继电器来不及反应

说的没错!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负载能力不足或开关动作频率太快,继电器来不及反应

我换了个10A的开关电源,还是一样,频率的话1秒一次,我使用的固态继电器ON响应时间0.2ms,OFF响应时间0.6ms

网友B:
不是开关电源的带负载能力,是你编码器输出信号的带负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开关电源的带负载能力,是你编码器输出信号的带负载能力

跟编码器没有关系,是这样的,我有一台角度控制器,用编码器采集信号给角度控制器,角度控制器输出一个ON/OFF的信号到一块电路板上,我再从电路板上引出2根线给固态继电器

网友D:
我以前也碰到过此问题,有电压没电流。空载时测量有24V带负载时有15V左右,但继电器就不工作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E:
输出的电流小 可能  带不起来

网友F:
是你那块电路板负载能力小。带不动继电器。加一级放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你那块电路板负载能力小。带不动继电器。加一级放大就行。

哥,怎么放大能请教下嘛?

网友G:
就如楼上所说,
通过光耦,驱动第二级输出就行了。

网友H:
输出带负载能力太小,如楼上说的采用光耦或者增加一三极管放大驱动继电器,射极和集电极驱动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出带负载能力太小,如楼上说的采用光耦或者增加一三极管放大驱动继电器,射极和集电极驱动都行。
这个需要我怎么做呢?需要准备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