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级与四级开关

楼主(2014-04-01):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什么情况下该选择四级断路器呢?一般看到柜子内都是三级断路器或者空开,什么情况下该选择四级开关呢?谢谢解答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A:
客户要求的时候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严格的说,只能在双电源切换的情况下才能用四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