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手机跟组态王的通信

楼主(2014-04-01):
请教师傅;怎么实现手机能够监控到组态王的数据?不需要实时监控,需要监控的时候能够监控到。

网友A:
这是个问题啊!手机上要有一个客户端,要有服务器。其实就是组态王把数据上存到服务器,然后手机查询或,服务器发到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