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以太网模块远程监控

楼主(2014-04-01):
请问各位异地(跨省,外网)能用以太网模块监控吗?三菱客服好像说不可以

网友A:
据我所知 可以 用远程控制,本地连接PLC 的电脑,来监控PLC 的状态,本公司这样搞过维修

网友B:
只能本地电脑连PLC,然后远程电脑用QQ什么的远程,.跟用编程线本地没什么两样.要真的做到用网络远程就加GPRS模块吧,用移动的网络远程
我住隔壁我姓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