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5500怎样用以太网控制东芝机械手THL600

楼主(2014-04-01):
RT,东芝的控制器是TSL3000,用以太网控制需要像232通讯那样预先编写一段通讯程序吗?

网友A:
通讯就是把一段数字传到另一个控制器里面去,但是数据要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就是把一段数字传到另一个控制器里面去,但是数据要处理的
类似232通讯那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