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1):
描述:1
描述:2
有一台GP2500的人机,想对人机程序修改,准备先把程序读下来
读取时开始提示有密码,通过论坛解密软件知道密码后,继续,中途提示好多次Transmission Error,最后提示Recive Aborted。读取中断了。
我想请教有此经验的同行
1此种情况是不是厂家禁止上载程序了?若是有没有其他办法读取?
2读取过程中提示USE CF CARD,是不是只是选择一个文件夹存放CF卡数据的地方?
3最后如果程序能成功读取了,是不是就一定可以下载进人机,还会有禁止下载功能吗?
拜谢!

2014/04/02
今天重新读取程序,发现比昨天情况好很多
如图1,只提示了一个错误,但没有中断总算读取完成。不知道对程序有没有影响?
如图2,读出来的程序有显示乱码,程序是台湾厂家做的应该是繁体系统,我现在的是简体系统,不知道是不是有影响?但奇怪的是界面好多繁体也显示出来了
若修改程序后我还需要灌进原来的人机,担心会把人机搞的不能用影响生产。

另外每次读取程序时CB02线的头部发热严重

楼主:
有一台  GP2500的人机,想对程序修改一下,准备先把程序读下来
读取时开始提示有密码,通过论坛解密软件知道密码后,继续,
中途提示好多次Transmission Error,最后提示Recive Aborted。读取中断了。
我想请教有此经验的同行
1此种情况是不是厂家禁止上载程序了?若是有没有其他办法读取?
2读取过程中提示USE CF CARD,是不是只是选择一个文件夹存放CF卡数据的地方?
3最后如果程序能成功读取了,是不是就一定可以下载进人机,还会有禁止下载功能吗?
拜谢!

网友A:
你在哪里    近的话   我可以免费帮你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楼主gaokunjian于2014-04-01 16:13发表的 关于PROFACE人机,请教! :
有一台GP2500的人机,想对人机程序修改,准备先把程序读下来
读取时开始提示有密码,通过论坛解密软件知道密码后,继续,中途提示好多次Transmission Error,最后提示Recive Aborted。读取中断了。
我想请教有此经验的同行
1此种情况是不是厂家禁止上载程序了?若是有没有其他办法读取?
2读取过程中提示USE CF CARD,是不是只是选择一个文件夹存放CF卡数据的地方?

通過你的描述,應該沒有禁止上載,而只是單純的設密;由於你的人機有使用CF卡,所以你在讀取的時候會設定存放CF資料的文件夾即可;只要能完成讀出程式,就可傳到新的其他同型號屏中 ;建議你檢查你的通訊線或通訊端口是否存在問題?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里    近的话   我可以免费帮你

在苏州园区哦

网友B:
引用楼主gaokunjian于2014-04-01 16:13发表的 关于PROFACE人机,请教版主! :
有一台GP2500的人机,想对人机程序修改,准备先把程序读下来
读取时开始提示有密码,通过论坛解密软件知道密码后,继续,中途提示好多次Transmission Error,最后提示Recive Aborted。读取中断了。
我想请教有此经验的同行
1此种情况是不是厂家禁止上载程序了?若是有没有其他办法读取?
2读取过程中提示USE CF CARD,是不是只是选择一个文件夹存放CF卡数据的地方?

你的人機具體型號是多少?是否帶網路接口?若有網路接口的話,可以通過網路接口傳程式,你的CB02應該不是原裝的GPW-CB02吧?若沒有網路接口,建議更換質量好的GPW-CB02通訊線;你的人機是繁體操作系統下開發的,所以你若修改,只能將需要的部份使用英文,我沒有實際使用簡體版操作系統下修改繁體的人機程式經驗,但我有在繁體的操作系統下修改過日文的人機程式,使用英文完全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苏州园区哦

我離你比較近,我公司使用的是繁體的操作系統,你可以先將完整的程式讀出,若不是修改過多的話,可以幫你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離你比較近,我公司使用的是繁體的操作系統,你可以先將完整的程式讀出,若不是修改過多的話,可以幫你試試!

多谢,要是有需要请您帮忙。

网友C:
这个屏装CF卡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装CF卡了么。。

装了

网友D(2014-06-03):
我也有一屏,电脑裁板机的,屏幕被木块砸裂,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原程序设了密码,无法解密,能否把楼上的解密软件传上来试一试,我的屏的型号是GP477-EG11,谢谢了!!!

网友E:
版主好人,我也有问题,过两天收集一下请教您,另外楼主是台湾人吗,如果是在苏州的话估计是纸厂的感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