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推料,检测气缸前进的距离 除了用编程器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

楼主(2014-04-01):
如题 冲床冲零件 用气缸推进去 但有不良品 有的推一半进去了 有的一点也推不进 用什么方法检知? 精度最好在10条以内。谢谢!

网友A:
磁性开关,多搞几个位置

网友B:
引用第2楼kaiyuan12345于2014-04-01 20:52发表的 Re:气缸推料,检测气缸前进的距离 除了用编程器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 .. :
磁性开关,多搞几个位置
磁性开关检测10条内的误差太勉强了,光纤也许还行

楼主:
我是要和PLC连接一起用的 要给PLC信号才行 有没有像温控一样的东西 比如我设定多少到多少有输出告诉PLC?

楼主:
电栅尺怎么用?

网友C:
磁致位移传感器,可以满足要求,就是价格比编码器高出很多。

网友D:
装个电位器,检测0~10伏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