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性开关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04-01):
在工厂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气缸上下的磁性开关总是上下同时亮,
磁性开关的位置是没有问题的,后来发现是磁性开关被磁化了,请问大家
有没有遇到过,怎么可以避免这种问题啊

网友A:
便宜的20多一个。贵的200多一个。你自己就晓得为什么了。。
建议使用等级高的。

网友B:
有可能磁性开关不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气缸的阀芯的磁环位置不对啊

网友C:
果断坏那个换那个,10几20块的

网友D:
买质量好一点的,不锈钢导杆的不容易被磁化

网友D:
我买一个smc的无杆气缸都1000多块

网友E:
所以说,那些调机人员手拿磁铁试开关的做法一直很让我厌烦.

网友F:
气缸内部磁环的问题吧 应该是气缸的问题

楼主:
那磁性开关同一品牌怎么区分哪种好一点啊,我们都是SMC的气缸配过来的磁性开关啊

网友G:
太奇怪的問題了~~真的要買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