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S7-200输入输出转换的解释

楼主(2014-04-01):
(无正文)

网友A:
i0.0-i1.7映射到m0.0-m1.7
m2.0-m3.7映射到q0.0-q1.7

网友B:
嗯,就是2楼的意思。
只是这个是字传送指令,应该是I0.0~I0.7+I1.0~I1.7个位传送,输出也一样是一个字。

楼主:
这个指令,在程序中一般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指令,在程序中一般起到什么作用?
我认为这个程序只是局部,看不出来有什么作用

网友D:
可能用在霓虹灯吧,呵呵 猜猜的。。

网友E:
IW0是16位输入信号,理论上是把i0.0--i1.7的状态写到m0.0-m1.7中,有信号就是1,没信号就是0;
MW2是16位输出信号,把M2.1--M3.7的状态反应到Q0.0-Q1.7中
编程时可以很方便的控制输出比如我要Q0.0-Q1.7全部置1,把W#16FFFF MOV-W MW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