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伺服学习好?

楼主(2014-04-01):
之前在厂里偷偷玩过台达A2的伺服,实现过行程控制模式。
现在想学习一下三菱的伺服,打算买一套玩玩。
因为有关于三菱J3的视频,所以想买个J3的伺服。但是原来J3有分A型和B型,还有T型。
不知道买MR-J3-A还是MR-J3-B的伺服好呢?他们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
我是菜鸟。

网友A:
A型的是脉冲控制的。b型的是总线的,需要专用的控制器才可以驱动 学习最好是用小的 比如mr-j3-10A

网友B:
买MR-J3-A的伺服学习好

网友: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A型的是脉冲控制的。b型的是总线的,需要专用的控制器才可以驱动 学习最好是用小的 比如mr-j3-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