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做无尘车间门禁

楼主(2014-04-02):
各位大侠:
请教三菱PLC做无尘车间出入门禁梯形图?
多谢!

网友A:
红外检测开关 检测到人 开
延时一会 没人 关
plc 都不用
真诚感谢!出来的时候是不要吹风。还有做语音了
单片机我知道能实现,现在我想用PLC实现
下载积分:+1(ligangvip88) 真诚感谢!

网友B:
有专业的单片机板是用这个的
下载积分:+1(ligangvip88) 嗯,谢谢你。单片机做是 ..

网友C:
一般考勤机都有门禁功能,几百元就搞定,便宜又可靠。
下载积分:+1(ligangvip88) 考勤机做这个也见过,但 ..

网友D:
我见过用FX2N做的,但是不划算还是买一块单片机划算两三百
下载积分:+1(ligangvip88) 对老兄经验很丰富,我也 ..

网友E:
实在不行,可以plc板,也才200块
下载积分:+1(ligangvip88)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