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多台plc并联通信问题

楼主(2014-04-02):
给位大哥们,我现在用4台三菱FX3u并联通信,我想从从站2传一个M辅助继电器信号到主站,请教下是直接可以从从站2传到主站,还是要经过从站1中转再传到主站?

网友A:
直接的,但是一定要分清楚M的编号,编号是固定的,别的编号不能使用,具体要查看通信手册了。
我看过手册啦,只是有些疑惑,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A:
是啊,我去年用了5个FX3U的PLC做N:N通信的。

网友B:
主站接通M8070, 控制从站的是 M800-M899。
从站接通M8071, 控制主站的是M900-M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