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马达

楼主(2014-04-02):
三菱伺县马达
有三种线是什么功能、一根是电源线,一根是编马器线,还不一根是什么线,不回是刹车线吧?
各位大师请解释一下

网友A:
如果第三根线里面有两条线,一般都是刹车线。

网友B:
看说明书的接口吧,我买过的几台伺服一般配的是编码器线(固定接口和电缆),一根是电机线,另配控制接口但不配线。
我住隔壁我姓王

网友C:
应该是刹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