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接收一个密炼机改造工程 最近有的忙了 每天跟新同步 望大家共同进步!  问下 吧程序分开写 可以一起吧单个程序都写入PLC吗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可以分开编辑,分别写入,也可以一次性全部写入。

一般密炼机是橡胶轮胎行业用的,天然胶,再生胶,炭黑,轻钙等混合破碎搅拌的,
类似于把小麦加工成面粉然后加水做成面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开编辑,分别写入,也可以一次性全部写入。

一般密炼机是橡胶轮胎行业用的,天然胶,再生胶,炭黑,轻钙等混合破碎搅拌的,
类似于把小麦加工成面粉然后加水做成面团。

是的 以后还要多多请教下!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