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S7-200模拟量输出直接和变频器的模拟量控制输入端口连接,不用设置通讯模式,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不可以吧  变频器一般默认设置是自己带的面板上的电位器,设置很简单的
永远年轻

网友B:
变频器是不用设置通讯模式,可是你要设置变频器AI输入的参数呢
  • 下载积分:+2(shqpxcy) 真诚感谢!
  •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C(2014-05-09):
    你总是要选择一下变频器的AI输入吧

网友D:
    楼主可能没有描述清楚,实际上你的意思我理解为频率给定采用模拟量0-10V控制,如果是这个是可以的。只需要另外加启动命令信号就可以让变频器启动、停止了,当然变频器相应的设置是必须的。

网友E(2014-07-03):
    S7-300可以,应该200的也可以

网友F:
    肯定没问题

网友G(2014-11-07):
    支持7楼说法

网友H:
    看你用什么变频器,变频器型号那么多,一般出厂值都不是外部端子,所以要设定啊,

网友I:
    楼主既然能想到这样接,就能想到怎样设置了。

网友J:
    有些变频器可以脉冲输入控制频率的,我就用三菱和国产源信和艾克特变频器,利用PLC发脉冲来调频的

网友K:
    可以的
    绝对公道

网友L:
必须可以啊 这个 我们经常这么干的 直接模拟输出 然后变频器用模拟电压或者电流作为频率信号 这个比通讯简单

网友M:
可以,但是需要设置变频器的相应的参数 的。

网友N(2014-12-11):
可以,先要确定模拟量类型,然后PLC侧设置成无源输出,电源由变频器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