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小弟我用漫反射光电传感器来检测传送带上的半透明物件,要求是 检测到了传送带就停止 ,物件被拿开后传送带有恢复。
这个过程中物件厚度为3mm  长度50mm 宽度30mm。 不知道漫反射式能不能实现要求,用过的前辈们支支招吧 谢谢了

网友A:
漫反射光电传感器都有色差反应,就是越接近透明的,越接近黑暗的反应越不灵敏

网友B:
应该没太大问题,但最好用对射的更好

网友C:
不要用漫反射,用对射,

网友D:
找个光纤传感器

网友E:
光纤的贵一些,实用没什么问题的,估计定位要求也不是那么精准吧。主要是安装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漫反射,用对射,

因为我用的是在传送带上  所以对射的话安装不了  只能用直反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漫反射光电传感器都有色差反应,就是越接近透明的,越接近黑暗的反应越不灵敏

我看了下资料 说是 半透明物件的反射率是在40%--60% 我想这个反射率应该能达到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纤的贵一些,实用没什么问题的,估计定位要求也不是那么精准吧。主要是安装的位置

楼上的大虾 真的是一针见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