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电度表 与互感器怎样匹配

楼主(2014-04-02):
谈谈三相四线电度表怎样选互感器

网友A:
三相四线电度表(5A 固定) 与互感器XXX比5匹配.

网友B:
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都是(5A),主要看你一次侧的负载电流来选互感器。一次电流比除以二次侧的电流比,在乘以电表的读数就是总的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