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请问有谁知道直接从普罗菲斯GP37W2人机接口监控调试plc程序.  我看到有人用过 我今天把plc程序先读了出来.后把人机的下载线接上人机和电脑. 打开程序进行监控  怎么不行 不知道我还有那些动作没有做
人机里哪个参数有设置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楼主贺海涛于2014-04-02 21:26发表的 有台设备是使用普罗菲斯GP37W2人机与三菱FX系列plc通讯的 :
  请问有谁知道直接从普罗菲斯GP37W2人机接口监控调试plc程序.  我看到有人用过 我今天把plc程序先读了出来.后把人机的下载线接上人机和电脑. 打开程序进行监控  怎么不行 不知道我还有那些动作没有做
人机里哪个参数有设置这个功能

記得人機中有一個USE 2PORT/CPU DIRECT參數變更即可實現
  • 下载积分:+1(贺海涛)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