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用接近开关测速不准,求助

楼主(2014-04-03):
用接近开关测速不准,测速对象是扇形齿轮。齿轮共32个齿,大多是前几个齿可以测到,后几个齿测不到。求助。

网友A:
你这种方法可尝试但不可行吧

网友B:
接近开关的选型和转速表的响应速度等参数要注意

网友C:
注意接近开关的选型,要了解接近开关各参数对被测对象的要求。如响应时间,距离,面积等。
工控菜鸟

网友D:
同意2楼说法

网友E:
高速计数?计数器最高响应频率是多少?开关响应频率是多少?速度有多快?这些都是事。

网友F:
你的接近开关反应速度不够,要用高速的才可以。
下载积分:+1(大明哥) 恩 有道理

网友G:
用霍尔开关比较准

网友H:
要测多少的速度。选高速反应的。

网友I:
普通的接近开关相应频率都是十几MHZ 你这里计数,PLC 信号要接高速输入点,程序里面还要处理一下,

网友J:
光电开关好过接近开关 可靠很 不过plc响应频率有关系

网友K:
用编码器或光栅,怎么会用接近开关测速呢

网友L:
如果频率很低的话可以用接近开关,不过楼主选用开关时要考虑很多东西,比如感应距离,频率,感应范围,开关感应面积大小等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M:
编码器比较好

网友N:
光电的最好 , 因为接近传感器一个是感应速度 一个感应距离 在感应到和离开的区域决定两个齿的最小距离

网友O:
计数器只有在输入条件的通/断时间比同一OUT C 指令的执行间隔更大的情况下
才能计数
计数器的最大计数速度可用下式算出
最大计数速度 Cmax=n/100*1/ T [ 次 / S ]
n: 效率% *
T: OUT C 指令的执行间隔
正新,海燕,实业,集美厂,龙海厂,正新机电公司,台源自动化。

网友P:
感应时间不低于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