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控制问题(双电机)

楼主(2014-04-03):
想请教群里的高手,我搞的设备叫堆垛机,这个设备的所有电机都是伺服控制。
其中该设备有两个轮子,轮子上分辨装了伺服电机。
其中一个伺服电机的驱动器是可以插两个编码器的(RJ600),另外一个只能插一个编码器。
我想问:这样的走行控制属于什么控制,还有前后轮如何能控制同步。
以上说的都是三菱伺服系统 J3系列的

网友A:
伺服放大器根据轴向可以控制,要看伺服可以控制多少台

楼主:
我说说系统配置:
PLC是三菱Q系列01U的CPU
定位模块使用的是QD75MH
伺服驱动器使用的是MR-J3-350B-RJ600 配套电机J3-350B 编码器:HF-KP053
伺服驱动器使用的是MR-J3-350B 配套电机J3-350B
两台伺服电机平行安装在如自行车框架上,形成前后轮,同时在框架上还安装了一个编码器与轨道同步。
以上这种伺服系统,不知道有没有人使用过。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B:
我想说的是:350B常规匹配电机是SP352,RJ006代表可以外接线性编码器做实际位置反馈,

网友C:
应该是典型的双电机主从控制吧,一般都是单电机驱动扭矩不足采这样使用
1.伺服驱动器MR-J3-350B-RJ600 作为Master,执行位置控制,外接光栅尺作为位置反馈
2.伺服驱动器MR-J3-350B 作为Slave,执行扭矩控制
3.最简单的方式是把MR-J3-350B-RJ600 的扭矩信号取出来,作为MR-J3-350B 的扭矩指令信号,其它方式好好看看伺服驱动器手册
4.框架的位置由Master控制,Slave只是帮着使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