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FX3U关于储存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4-04-03):
这有个FX3U的问题,有个功能要求储存N组(大概3000组)X轴,Y轴绝对位置值。比如,我把X,Y轴移动到任意合适位置,记录下来。下次要用时,直接走到这个位置。请问用什么方式储存这些数据比较好。
QQ76214024

网友A:
使用变址加计数器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楼主:
好的额,我尝试下
QQ76214024

网友B:
要加个存储卡吧

网友C:
1楼,3楼说的对
mythic

网友D:
R0-R32767还不够3000组数据用吗,没必要加卡吧

楼主:
我的想法是用维纶的屏,那屏有SD卡,也有USB插口,可以扩展存储量。其实客户说能存几万组数据更好。
QQ76214024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在想是怎么在PLC、现在大家说一下我就清楚啊,还是有时间去写个小程序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