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3):
GX Works2 不能打开以前用GPP软件编写的程序。。请问有什么插件安装后可以打开吗???

我是win7  64位
这家伙很懒

网友A:
可以打开,步骤如下:
工程--打开其它格式数据--打开其它格式工程--选择你要打开GPP格式工程--打开
  • 下载积分:+1(gkchuge) 真诚感谢!
  • 自我解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开,步骤如下:
    工程--打开其它格式数据--打开其它格式工程--选择你要打开GPP格式工程--打开

    楼上师傅正解,第一次用这个软件的时候我也是找了很久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C:
    推荐你看GX Works2用户手册(公共篇),介绍的很好

网友D:
    很有用,之前 一直不会............